东芝L202 不进系统 花屏 重启换大电容

楼主(2013-09-03):
客户拿来说是就进不了系统。
      接过机器测试,发现要进系统的时候就死机花屏。怀疑是系统或者是显卡 的问题。先做系统试试还是死机有时花屏,接着又做了显卡。问题依旧。
      后来上论坛找资料,发现这个像是东芝大电容的通病。一看真是哪款,L20X-L30X系列。于是把大电容拿下,换上4个330电容测试,到0.85就掉电,机器干脆就不亮了,草!怀疑是电容不稳定。于是又换了6个330电容,这回不掉电了但是电流到0.35就不上去了。我晕。就这样我反复试了20多电容,最多上了10个330.不是0.85掉电就是0.35不动了。快下班了,留着明天修。

      第二天接着修还是换,330有薄厚之分,之前换的都是薄的,想想换个厚的试试。问题还是一样,我擦擦擦!!!!疯狂了。为什么别人一换就能好,我就不行。朋友建议我换个新的大电容得了。可我就是不服啊,别人能行我就不行?接着试还是一样,这回是上了4个330,还是到0.90完事掉到0.85不动过几秒就掉电。唉~~~~~快要放弃的时候想想能不能喝内存有关系,0.85啊!应该是到内存哪里。于是我把内存从上边的插槽拿下,擦擦换到下面的插槽。开机测试。擦,电流刷刷上去了,接上屏。靠,亮了!机器修复。

我想前几次换的电容,有的是上到0.85掉电,其实已经是亮了就是内存没换到下面的插槽所以掉电了。让我走了不少弯路。不明白为什么内存也能影响掉电呢!

电容中间是用吸锡线连上了,这样电容好焊接。

网友:
是啊 一般内存不过  也不会引起掉电的,一般都是不过 保持在那个电流,请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电流上不去自然就掉了,过不去内存就掉,不止是内存,有很多板子设计的就是不过某一件就掉电,东芝的这个大电容是通病了,论坛里一搜一大把,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东芝是个好公司 用了好电容 着也是看论坛里的笑话 不过说得很对 没有他们我们喝西北风啊 想想也是的

网友:
这个关于有NEC大电容的问题,论坛里有说过N多次了,像这样的NEC大电容,根本没必要要拆掉,掉电是因为NEC大电容滤波效果差才引起,只需在CPU外围空的地方加上2~4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如果外壳内部空间够有话,我直接加一个3300UF/6.3V 的电解电容就解决问题了,甚至外壳都不用拆,呵呵!!!

网友:
LZ焊工差了些,这种大电容坏了最好是换6个330的电容上去,用质量好点的。

网友:
现在修机器一般问题都会先把大电容搞掉的     你这显卡被你冤枉了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啊·。确实应该用6个330的好些 4个有时候招架不住

网友:
能不能释放下 空间足够是什么意思

网友:
焊的好丑 呵呵

网友:
这不一直流传的通病吗,楼主就是被内存坑了一下

网友:
我也试过,换。了几十个买Tb回来的电容都有不同的怪异现象,最后搞了6个拆机电容才好起来的

网友:
一般都6个,4个不知长久一来稳定不

网友:
如果你只是换了4个的换,他的滤波效果很快降下来,保不了多久的。

网友:
学习了。刚接触。还没见过了。

网友:
每次看到nec大电容总想把他焊掉再说

网友:
。。。说些什么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功太差  还放图片

呵呵,给初学者一点 经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