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待机电压0.022按开关后0.006待机电压消失

楼主(2013-09-03):
从基地回来后修什么都觉得好难 不知道怎么下手 今天接到一个IBMT60 上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0.022 按下开关后直接变0.006了。大概知道是保护了 ,但是什么保护了呢 IBM的 只看图纸都会晕 拆开机器再看主板 哎 除了大芯片和电感 其它元件基本找不到位置 也找不到标记 不知道前辈们都是怎么修的 反正我没思路 只有从基地学来的3板斧还没掌握好。都说断开待机的节点来判断是哪一部分短路引起了保护,我在板子上真没找到节点啊 要翘电感我也不放心 我这力度掌握不好就完蛋了,待机电压3v  5v  自居电压15v都是M状态的电压 不按开关的时候在主板上都可以测到,待机部分对地打值也有170多(我没断开待机与后级的电路)估计不是什么短路,想起在实地修待机供电时老师讲过待机芯片3v输出不稳定会引起保护导致5v也被芯片拉低,那又是什么引起的不稳定呢,仔细察看了周围的滤波电容 也没看出来有哪个像是罪犯,都外观良好,用手摸着也没有发热的元件,到此我也不知道该干啥了。找块料板拆了个黑色的钽电容把3v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换下来后再次上电,发现待机电流上到0.031了 估计是可以触发了,怀着试一试的心 按了下开关电流跳变上升居然亮机了。我又测了拆下来的滤波电容用万用表进行充放电发现只有红表笔接在电容正极黑表笔接负极的时候可以充到无穷大 反过来的放电充电过程数值却定在900多不能到无穷大  于是又拆了料板上的几个电容依次测量发现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开始怀疑 是不是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保护了,会不会是南桥受潮导致的呢 我用热风枪往下吹电容的时候南桥也是受热的。不知道有谁能解答一下 我想知道真相 我没有示波器 没有BGA 也没有思路。

网友:
换下3  5V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开机瞬间查下看有哪组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讯维出来的就这效果啊

网友:
只换了3v滤波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颗我测电容没发现有问题啊

网友:
哥们,主要查保护隔离和待机电路,看是不是元器件坏了还是待机芯片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