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IDE 硬盘的数据恢复

楼主(2013-09-03):
型号如图所示:

网友:
发个贴只能发分几次 发了,  一次性发就进了回收站,图片容量并不大,见谅。用MHDD 测试 可以认到盘型号。
看样子像固件坏吧?测试坏道 全是感叹号,几秒钟后蓝屏自动退出。

网友:
用PC3K   进UTILITY START   或加载LDR  后 进入(LDR 不确认加载是否正确) 均无法进入,提示如下错误:
于是请教 罗工,罗工说可能是磁头损坏了。
东翻西找,找到一个固件完全一样的同型号的盘。
于是开盘   找开外盖就傻眼了 ,这磁头是在盘片下面的。看背面也没有磁头。。

这个磁头如何更换啊?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要换盘片,把盘片换到别的盘读取,磁头在盘片下面。

网友A:
你说MHDD能认到型号,你仔细跟标签上的型号做一下对比,型号一样吗?

网友:
硬盘还能这样修啊。。。。

网友:
标上的MODEL 是:   2b020h1     mhdd 里认的 是 athena  wah21pbz   跟固件就差 最后一个字母。  盘上的CODE 是 wah21pb0

听罗工这样一提醒,还真是固件坏了吗?

网友:
盘上标的是:
MODEL :2B020H1   CODE :WAH21PB0(固件)

实际MHDD 认到的是   maxtor  athena WAH21PBZ  跟固件只差最后一个字母,这样一说,还真是固件不对吗?

网友:
回复又要审核,发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MHDD能认到型号,你仔细跟标签上的型号做一下对比,型号一样吗?

盘上标的是:
MODEL :2B020H1   CODE :WAH21PB0(固件)

实际MHDD 认到的是   maxtor  athena WAH21PBZ  跟固件只差最后一个字母,这样一说,还真是固件不对吗?

网友B:
目测这个数据要歇菜了,MT盘不敲,你就别开盘乱搞,只认电路板,明显固件坏了,通刷即可,保留重要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这个数据要歇菜了,MT盘不敲,你就别开盘乱搞,只认电路板,明显固件坏了,通刷即可,保留重要模块。

谢谢指点,我还没开呢,这个是备用的一样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这个数据要歇菜了,MT盘不敲,你就别开盘乱搞,只认电路板,明显固件坏了,通刷即可,保留重要模块。

能指点一下详细的吗?用我这个pci  pc3000可以不? maxtor 其它工具没有。

网友A:
用热交换,备份出坏盘的固件,然后把P表等,影响数据的模块,写入影子盘,再用影子盘做热交换读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交换,备份出坏盘的固件,然后把P表等,影响数据的模块,写入影子盘,再用影子盘做热交换读取数据。

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操作起来太复杂,客户太急,已放弃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很多年没有弄过迈拓了,模块都忘记了。

网友:
学习学习留着以后用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盘 但盘标 跳线指示下面直接就是条形码  而且还打盘 结果闹得我连这盘的大小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