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通用模块代用三星原机电源模块。

楼主(2013-09-03):
今天修了个三星15的显示器,电源严重烧毁。用模块代吧。以前代过PWM电路+开关管的,很简单,按说明来就可以了。
这个有点不一样,到 论坛看了一下,有问的,但也没解决。借用了下图。

今天研究了下,把图中黑点部分划断。然后把图中红线接到黑点左侧的电路。开机正常工作。

网友:
我就用过一个不成功,现象是带不起负载,后来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模块跟变压器不兼容引起的,建议变压器个头小的还是不要用模块,因为模块上面的复合管开关频率是固定的,所以。。。。不解释

网友:
大家有没有考虑考虑一下台式机电源坏能不能用这个模块代换

网友:
如果是这样就可以修好多电源了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一下

网友:
表示只成功度着代换过7515,其它的我不会代换

网友:
我试过5次,只有一次得啊,四次都是带不起负载电压拉低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A:
有问题了,电源灯狂闪,屏幕也跟着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了,电源灯狂闪,屏幕也跟着闪

查一下是不是有过载的地方,比如后级电容或高压电路部分。

网友:
冤枉好人了,换了原装一体版也这样,模块代换应该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