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不触发维修一例 图纸 点位

楼主(2013-09-03):
平时很忙 没时间写 第一次写维修经验 多多加分啊 写了一大半无意中点了个刷新 你妹啊 什么都没了 悲剧啊。。。。
前几天接了一个DELL 1014 插电0.004 按开关后 0.014就没动静了 拆开机器裸板点也是一样 首先把主板电感打一遍阻值 没发现短路的 插上电以后测量发现PU6芯片只有3.3V待机电压没有5V 而且5V对地短路 5V的下管G级持续5V电压

测量14脚ON1 无电压 DELL的机器有的出发后才能出5V 这个芯片既然能出3.3V 坏的可能不大 追ON1开启新号吧

此信号经过电阻式由EC100脚发出 SUS_ON  检查EC的条件

74脚AVCC 供电3.3V  时钟32768 14脚WRST 3.3V 120脚LID_SW#  21脚ACAV_IN [ 都是正常的 触发开关后 测量SUS_ON 为0V  找了一个8502E换上 再测量有0.3V的感应 由于万用表测不出来 就换了示波器 发现有一个3.0V的波形 到了3V后立刻掉为0V 找到待机5V的电感用示波器测量 发现也有一个5V的波形出来立刻掉下来 说明EC已经工作 只是有短路现象保护了 先怀疑17020 找了一个换上 故障依旧  第二天  想了想还是找源头吧 SUS_ON 这个信号给好几处 一个一个排除 因为SUS_ON 对地阻值不是0  凡是和SUS_ON相连的零件拆一个开机测试一下 当拆到PQ228的时候发现SUS_ON 稳定了 看来故障就这儿
测量PQ20 发现已经击穿 心想终于修好了 找废板子 拆零件装上 点开关 只听啪的一声 一道青烟飘了起来 刚换的PQ20 又烧了 测量+3.3V_SUS 阻值为零 你妹啊 还要继续修啊 先放一边修其他的本本吧
第3天 重新拿起这个板子 看了下图纸+3.3V_SUS 这个电压去的地方N多 有南桥 网卡 等等 干脆用烧机法维修 加上电流2A的时候 发现网卡发热 拆掉 测量+3.3V_SUS对地阻值仍然为0 再烧机 27C10发热 拆掉后 +3.3V_SUS阻值350
手里有网卡芯片换上   27C10看图纸是给卡槽供电的 不管他 开机吧 电开关后顺利亮机 长出了一口气 真是一波三折
  此处PQ20 是维修的转折点 找不到 这个机器不好修
本人第一次写经验 写了2遍才花了2个小时发出去 各位看官多加点分吧

网友:
*脏话* 我点个保存草稿 怎么就发表了

网友:
a图纸 点位 BIOS 奉上

网友:
找得很仔细啊。

网友:
写的太好了 找的太仔细了  攒一个

网友:
怎么还是看不懂啊? 你是怎么看图的啊???

网友:
思路清淅,写的非常好!

网友(2013-11-03):
加分

网友(2013-09-03):
什么时候才有楼主的水平啊,赞一个

网友:
修机器就怕有多个故障的,楼主技术好、耐心、思路清晰、工具齐全,修机不在话下,顶一个先。

网友:
我也修过 一个这样的机器不过没有楼主插的那么有技术  没有这个信号 楼主果断用烧电法  学习了

网友:
清晰明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烧鸡大法管用啊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
不错不错!烧鸡2A是不是有些大呢!~!!会不会把别的地方也烧了呢~~~我一般烧电流都不超过1A的!~呵呵~~~其实修出来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楼主加油啊!!!哈哈!!!

网友:
楼主相当厉害

你比楼主威武!

网友:
挺好的写的不错

网友:
我碰到一个联想E410也是这样,不过3和5伏都有。因为网卡在小板上,无意中摸到小板发热才找到的。所以不开机时最好多摸一把

网友:
楼主真厉害,写得很仔细啊,想请教一下,什么是烧机法啊,指导一下啊

网友:
昨个修一台也是这样,换个网卡稳定了

网友A:
烧机法 ---把直流稳压电源电压调到0v 负极接地 正极接要测试的点 然后慢慢增加电压 看电流 不要超过3A 用手摸板子那儿发热 就是哪个原件短路 小心烫手 此方法之适用于供电端对地阻值为O的地方

对地阻值 为O的短路点 用烧鸡法不是 不能解决问题 嘛 要是烧鸡的话电流 就直接下降拉低了

网友:
说得很清楚

网友:
好详细呀。牛

网友:
看来楼主是在广州地区维修的,要不能屁话那么多。。

喻庆国 -5 淡定

网友:
呵呵。其实还要其他短路不然你换PQ20怎么又把其他芯片挂呢。细节问题慎重啊,不过修好了,技术还是可以的,就是走了一些弯路、

貌似有理!

网友:
楼主果然有耐心啊

网友B:
能修好证明技术不错。问下LZ,既然待机5V短路了,为什么不先排查这个故障点,却先拿EC那边开刀?

网友(点评):
难道楼主对地打阻值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打的???如果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打的阻值,那为何不能烧5V?

网友:
用示波器测那个掉电5V电压是用点波吗

网友:
这电流会不会烧坏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法 ---把直流稳压电源电压调到0v 负极接地 正极接要测试的点 然后慢慢增加电压 看电流 不要超过3A 用 ...

这电流会不会烧坏别的东西

网友:
赞一个,,烧机法很强大

网友:
楼主真历害,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流会不会烧坏别的东西

不会 因为电流的特性 总是流向阻值最低的地方 就像一条河流到了分叉点 分成2个河道 一个河道有一个大石头堵路(代表阻值) 一个河道一马平川 水当然不会从大石头上过去 全走另一个河道了 既然有电流就要做功 大电流转换成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证明技术不错。问下LZ,既然待机5V短路了,为什么不先排查这个故障点,却先拿EC那边开刀?

你没仔细看啊 DELL的机器就是这样 3.3V待机 出来以后 5V没有ON1不会出来 而且芯片发出5V电压给下管 导致下管保持在导通状态 5V当然短路

网友:
我也是  有时候想修完写个贴 结果没拍照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中,对我们新手有帮助

网友:
应该是网卡引起的故障吧

网友:
常常看看精华贴 收获还是蛮大的

网友:
学习了,直接插在电源上能烧么??

网友(点评):
你想把这一路的多烧了么?小电压,电流慢慢调大,在摸就行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性啊,三天,要我早就放弃了,呵呵

网友:
直接用烧机法的话  维修的 可能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