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20 开机0.045 掉电到待机电压0.011 反复.求电路图.

楼主(2013-09-03):
联想S220 开机0.045 掉电到待机电压0.011 反复.求电路图

网友:
板号:LA-7041P

网友:
此机已修复,后来发现是点火回路上出B+电压之前有个MOS管坏了。直接通了,造成B+电压只有15V。正常是20V ,3V5V电感IC供电不是由B+来提供的。所以正常出3V5V,以为B+肯定没问题。后来认看电路时才发现的。

网友:
哦,那就是说3/5V电压正常 其它电压都没有正常出来  那情况有点像PWO ON信号没出来是一个现像! B+前级隔离管坏是很常见的 有的机器是两级隔离 你这种应当是两级隔离`

网友(2013-10-25):
哪你为什么不把图纸共享了呀?我这有一个板子网卡口有二个芯片烧了, 6脚的D20 D23  料板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