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945GC-M2开机进不了系统,不到XP滚动条就黑屏

楼主(2013-09-03):
刚开始时客户说开机用一会就掉电,拿来后检查北桥跟CPU附近有一个电容鼓包了还以为是这个电容引起的,换之,开机到XP滚动条前一步黑屏怎么也不动了,然后拨硬盘进PE也是一样,到滚动条前一步就黑屏,排除了所有,肯定是主板,最后进BIOS,看到CPU温度是127度,风扇高速运转,刷 了BIOS也是一样的,估计就是温控有问题了,检测最后温控是IO控制的,IO型号是IT8718F-S EXA的,听月饼老师说IT8718F-S的都可以通用,我找了一个IT8718F-S HXS的换上,可以开机,也可以进系统了,可是关不了机,系统里关机还是按关机键关机都会重启,肯定就是这个IO不能通用了,最后没办法又找了一个IT8718F-S EXS的换上,正常了,看来估计这个问题是联想这款机的通病,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网友:
昨晚修一个同样的板子  正常跑马   完了就不定时死机      结果是cpu 掉电了      换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好了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查到是cpu供电掉电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过联想电脑这种情况,都是拿电脑城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查到是cpu供电掉电的

开机正常跑马   然后到滚动条那里  卡主  复位灯亮了     测了一下cpu  供电没有了     换了cpu 供电管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正常跑马   然后到滚动条那里  卡主  复位灯亮了     测了一下cpu  供电没有了     换了cpu 供电管理 ...

大和尚,学习了

网友:
拆除网卡和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