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该如何购买选择万用表

楼主(2013-09-03):
新手在修笔记本时该如何选择万用表,需要购买什么价位的什么型号的适合笔记本维修使用。。。。谢谢指点!

网友:
百元以内的就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的VC9805A+ 前年买的 那会二百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用不?

还行吧 什么都不完美啊

网友B:
是否数字表和指针表都各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数字表和指针表都各买一个?

你也太奢侈了吧

网友:
地摊货就够用了。看个人爱好,喜欢折腾就买个四位半来折腾,不喜欢就买个三十几块的货够用了。
笔记本又不是什么高精密设备,有条件还是地摊表+示波器更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VC890D的,普通经济实用的。呵呵。

网友:
国产用优立德,胜利,国外:美国福禄克,

网友:
如果是新手,建议国产表吧。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在3V左右的。不建议新人买FLUKE的,目前公司有一只116C和18B,二极管档开路电压都太低。而且不能检测LED发光二极管。你学习别人的维修经验的时候,量出来的二极体值会比别人低很多。(很多维修人员用的是DT9205,它的供电是9V电池,二极管档开路电压一般在2.7V左右)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坏了呢?我手里有一只18B和胜利70D在用。指针表有MF14,不过是拿来玩的。那个东西根本没有办法用。

网友:
几十块钱就够用了

网友:
我买了个三十多元的来玩,感觉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