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笔记本改常转的方法

楼主(2013-09-03):
情况是这样的,一个dell笔记本温度都70了  , 风扇不转,做过显卡,这温度不行呀,就想改常转,红,黄 ,黑,测得红0.56v 黄3.3V  黑地,马上从usb处借个5v过来,把原来的红线挑起接到5v上,一开机风扇就冒烟了,晕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是风扇本身问题还是我没断开黄线导致的呢?》原来就直接这么飞没遇到过这问题   。 故发贴求助原因,  顺便求大伙对三线笔记本的具体改造方法 , 和其工作原理

网友:
可能你的风扇本来就坏了
我改常转一般是直接短接风扇控制芯片的VIN和vout,具体要看PDF

网友:
风扇本来就坏的。换个风扇改吧。。黄线 反馈给ec  然后ec线性调节给红线 驱动风扇转。

网友:
三线我一般先抽掉中间控制线,华硕就可以,如果抽中间不行就直接Usbw飞5v

网友:
你是Usb大电容找的5v吗

网友:
把红线剪短接长,然后直接飞到usb后面那四根线那边,量一下第一根接地还是第四根接地,然后剩下的那根就是供电了,中间两根不用理会,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检测线拔掉 在飞5V到供电线上去 这样很好用

网友:
DELL有专门的风扇检测芯片,对着图纸改就行了,USB口飞线有点不安全,一般风扇都有检测芯片或者电路,分析电路,把相关的信号拉高或者拉低就OK,但一般还是不推荐改常转。。。

网友:
我都是在无线网卡帮飞

网友:
把红线哪头拆出飞到USB口的5V供电脚哪里,还要把黄线断开绝缘。

网友A:
那主板检测不到风扇,会保护的吧!开机就报警。

网友:
好像应该要把黄线拿掉的

网友B:
有时候只看颜色不一定是对的吧,我记得之前改过一个宏基的风扇,红色的接上去死活没用,后来查图纸才发现旁边的那根灰色的线才是供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主板检测不到风扇,会保护的吧!开机就报警。

去了黄线不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只看颜色不一定是对的吧,我记得之前改过一个宏基的风扇,红色的接上去死活没用,后来查图纸才发现旁 ...

我量了电压的

网友:
你这机子不会是温控有问题吧?

网友:
都是USB接过去了

网友:
肯定 是风扇坏了把红线5V拉低

网友C:
应该风扇是坏的!短路把供电拉低了!借5V电流大2就冒烟了!

网友:
换个新的得了,

网友:
楼主是不接了个19V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风扇是坏的!短路把供电拉低了!借5V电流大2就冒烟了!

我想应该风扇本身坏的  ,这种控制是黄线低于3.3时   红5v才会出来,风扇才会工作,而原来的风扇温度高了,取了风扇插口  , 量主板上电压达到5v还是不转,因为我是给他的显卡做过bga,搞好后拷机才发现风扇不转的,有可能就是因为他风扇不转才导致显卡虚汗的,所以才想改常转的

网友:
USB飞5V到供电线上去 就可以了

网友:
改个风扇还这么纠结啊

网友(2013-10-06):
之前应该把风扇pin拔了看风扇供电脚正常不……

网友:
搞不好你把风扇搭短路了,风扇经常改的,没多大讲究

网友D:
改3v好,一般用的时间长,也不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3v好,一般用的时间长,也不容易坏

怕   风力不够

网友:
建议楼主在改之前 先用我们的可调电源  试试风扇是好的还是坏的  然后再改  这样安全点

网友:
我在想: USB口那个供电管被分流了,USB设备会不会受影响,比如那个口正好插USB硬盘,电流需求比较大,搞不好会损坏设备?还是觉得直接短接fan供电管的输入输出比较安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怕   风力不够

要看电脑,电脑有的发热高,有的不高,你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