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有复位 不跑马CPU电压偏低0.8

楼主(2013-09-03):
上下管G级阻值相同       测得假负载上CPU到内存的AD线有俩点阻值偏高 不正常 不知  下一步修哪里 妄大神赐教

网友:
上假负载核心电压1.4  上真U核心剩下0.8 谁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为什么我今天早上测一下电压1.0~1.1CPU有发热 还是不跑马 复位也有  压过桥 只差刷BOSS了

网友:
换处理器一试你就明白了

网友:
上假负载 一切正常 一上CPU问题多了去了  可是我这CPU在别的板上跑的老快了  不至于啊

网友:
单桥板,测量供电、时钟、PG正常后,刷BIOS无果。直接上BGA加焊,再不行就换换IO,拆拆外设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