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台式机显卡核心供电有对地为0的吗

楼主(2013-09-03):
请问下台式机显卡核心供电有对地为0的吗,是否是三位万用表显示不出来,用四位的有用不

网友:
应该是不会吧?

网友:
对地为就是短路了,我修过的显卡低至6.7欧是正常的

网友:
不管是哪个供电对地都不可能是0V,最小的都有几欧姆,越是高速的设备对地阻值越小

网友:
不可能的事嘛

网友:
有 用二极管量就是0 你要用欧姆档量,阻值4—8欧姆

是的,正解

网友:
至少有几欧姆吧

网友:
反正对地阻值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