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9寸液晶面板换驱动板后奇怪现象

楼主(2013-09-04):
有两个19寸4:3液晶裸屏,

一个hannstar HSD190MEN4,没有驱动板和高压板,不知好坏。

还有一个innolux mt190en02,这个带全部电路并使用正常,

看两个面板的排线接口差不多,就把innolux 的驱动板和高压板装到hannstar这个面板上,能点亮,但显示桌面时内容被压缩在上半部分,任务栏横条看不清,就是灰色色块,下面有大概四分之一是白屏,

现在不知是驱动板不配套引起还是面板已损坏,按道理面板损坏的话下面白色应该会占去桌面内容,而我这个奇怪的是内容被挤压到上部了,除了任务栏一片灰,其他内容一点不少。恳请有经验的兄弟帮我判断下问题

网友:
点一下自动试一下,
另外,如果驱动板和屏的参数不对的话,要刷程序的,

或者直接找分辨率一样,数据接口一样的驱动板来驱

网友:
hannstar HSD190MEN4这现象是屏坏,可以参考飞线

网友:
这个好像是驱动不对哦,有些特殊点的液晶面板是要写驱动才能用的。我之前就有一块夏普的,情况也类似,用万能板跳线也是只显示一部分,后面到万能的淘宝上询问,才知道的,弄块板顺便让卖家帮你写一下驱动拿回来一装,又复活了,省事。建议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
这款显,我也遇到过。一定要写程序的驱动板才可以的。

网友:
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
刷一下程序,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要考虑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屏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刷下程序看下

网友:
最后那一张 屏坏了

网友:
1、先刷程序!2、再用通用驱动板测!3、屏坏修一下屏电路

网友:
刷驱动程序 一看图片就知道是宽屏的分辨率,你那个显示器是方屏的

网友:
看来大家都认为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 只有两种情况 一屏坏二程序出错

网友:
看现象,只是感觉屏幕没有问题,可能是你的驱动板不对吧,也就是说要重新写驱动程序的。

网友:
首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等楼主结果,毕竟两个屏型号不一样,驱动不一定通用!

网友:
看着像屏坏 可能程序分辨率不对吧 换个分辨率一样的板确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