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音频功放板 ,这2根液晶主板来的信号线,是什么用途啊?

楼主(2013-09-04):
液晶显示器的音频功放板 ,可以单独当做功放板使用吗?有2根原来液晶主板来的信号线,不知什么用途,就悬空处理,结果功放板不工作。可以把这2根主板来的信号线,加5V处理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估计这两根线:1.MUTE静音控制 2.VOL音量控制

网友:
非常感谢fflame师傅指点。可以把这2根主板来的信号线,加5V处理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