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40开机不显,大写灯闪4下

楼主(2013-09-04):
我的CQ4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开机以后一切正常,不能开机的时候,是大写灯一直闪,4下4下的闪,是哪的问题呀,BIOS  内存,北桥?

网友:
这个笔记本显卡问题多

网友:
有可能晶振坏了

网友:
Amd的还是Intel

网友:
Amd北桥,intel的显卡

网友:
电池取下  按住开机键一会儿   再装电池  试试

网友A:
你好 amd cpu 的机器是 北桥 虚焊   如果intel cpu的 机器 就是显卡虚焊  加焊下就好

网友:
最好接上可调电源看看不亮机灯闪的时候电流跑多少

网友:
显卡的问题,用风抢预热下,看能显不

网友:
是AMD 独显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CMOS信息一直保存不了,可能RTC电路有点问题,换过CMOS电池,刚换的时候时间能保存,没多久就不行了,关机以后,如果插着电源,第二天一定能开机,如果把电断了,第二天可能就开不了了,几天不开再来开的话,百分之百开不了,大写灯一定闪,然后插上电过一段时间或乱按一通(使劲按键盘)就能开机

网友:
一样的情况,试过不行

网友(2013-10-06):
大写灯闪4下, 电流0.84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amd cpu 的机器是 北桥 虚焊   如果intel cpu的 机器 就是显卡虚焊  加焊下就好

谢谢大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吹吹北桥好的。

网友(2013-11-06):
四下的话麻烦啊。。压显卡什么未必好。。有说bios 有说北桥 也有说显卡

网友:
intel好像不搞 独立显卡吧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
我的是internet的   是不是显卡不好啊 闪4下

网友:
你就挨个排除吧

网友:
重点是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到什么时候

网友:
说具体点,不然人家不知道情况怎么帮你啊

网友:
AMD的就准备搞北桥就对的了..

网友:
我看你还是做北桥吧,

网友:
用风枪吹下北桥吧

网友:
AMD的话就那几个毛病。。

网友:
楼主是什么平台的啊

网友:
果断的干北桥吧

网友:
我也来看看!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