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LED升压板怎样改为笔记本LED屏用,笔记本是12P的

楼主(2013-09-04):
有台17寸的笔记本,是LED屏的,黑屏,用灯光照有图像,是LED屏的升压板部份坏了,屏是12P的,用通用LED升压板来改,通用升压板上有6P接口 , 10P接口,12P接口,但是接了12P接口后屏还是不亮,我之前用这种通用LED升压板改19寸的液晶显示器是接10P的接口都可以点亮,是不是这个17寸笔记本的12P定义脚同通用升压板的12P定义脚不同,如是不同,可以把17寸笔记本12P脚中的地线连一起再去接在通用板的地线,剩下的9只脚的线连接一起再接到通用板上的正极,但是我量过了通用板上输出有65V,这样接上去LED灯会不会烧。我还是不明白LED定义脚,如3-4+3- 这里是串联六组 ,是不是正极4只脚的线接通用板的输出65V电,剩下的6只脚是地线接在以起,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能把灯条的正极接在一起,灯条的负极接在一起,再分别接到通用LED升压板上的输出正极和负极(地线),这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吧,通用板其实只有正负两极。不过建议还是修复原高压板比较好,保护很齐全。通用板保护很弱。

网友:
建议还是修复原高压板比较好,保护很齐全,一般都是升压部分有另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