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网卡上的两根线断,

楼主(2013-09-04):
笔记本无线网卡上的两根线,黑线断了怎么办?谁有经验 传授下。

网友:
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侧过线是接地的 直接焊在主板接地可以吗

网友:
那线不都是分两的吗? 直接外接个无限接受器就好了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是什么线 ?是无线天线还是什么线

网友:
V星的 无线天线,

网友:
这又不是地线

网友:
我把无线网卡芯片接地,测量线的接口是接地的

网友:
接上去就好了,安原来的

网友:
最好焊接一下,不过接地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