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维修经验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3-09-04):
GA-G41MT-S2 此板无复位不要盲目的换I/o,应先测量下coms电池是否有电(此板电池无电压也会无复位),接下来查全板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刷bios,或者把bios对调下!如果是复位灯一直闪烁请换南桥吧,这个南桥故障率比较高!就说到这里吧累死了英雄联盟去了。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没换电池,结果走了弯路,早知道试一下了

网友:
我记住了,下次碰到我就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