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和南桥 由谁控制谁

楼主(2013-09-04):
晶振和南桥    由谁控制谁              为什么晶振换了不行只能用镊子点亮,加焊南桥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迅维网已经没高手了,我问了很多问题都没谁能帮我解答的

网友(点评):
无知太可怕了,高手一般都很忙的,早八点大神们就在准备上课了,知道晚上九点半下课。没有回应你不代表不存在

网友:
这个确实很迷茫,按说应该是晶振起阵后桥得到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