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61主板拆了电容位置忘了,换上新的后复位灯常亮 (图)

楼主(2013-09-04):
如图是一块杂牌C61主板,本来可以走码的,有10个电容爆了,其中有两个6.3V1500UF的,其他都是1000uf的,我换了之后就不复位了电压都正常,画圈的是我换3的个6.3V1500UF的电容。我现在把电容的位置忘了,谁能告诉我那两个1500的电容位置在哪?或给一张一模一样主板的图

网友:
这个无所谓的,只要电压对就可以

网友:
耐压值一样 容量只大不能小就行了

网友:
仔细看看每个电容,是不是有个正负焊错了

网友:
你很有可能是焊得与边上线路联锡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锡珠搭在线上了

网友:
你拆电容的孔的状态跟封闭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仔细看板后就知道电容的位置了,注意正负极

网友:
换电容的时候不要全拆  特别是很多的时候  要一部分一部分换 否则会乱套

网友:
全部换成1500的就可以,

网友:
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不复位就按照不复位的思路来修,不要一味地纠结在电容这里。

网友:
换电容看似简单的说,要注意电容正负极,注意烙铁温度的控制,不要硬拔电容,容易损坏PCB板...

网友:
我猜你肯定是把电容方向搞反了

网友:
耐压达到,容量大一点没事的,你的问题可能是电容的正负极返了,好好的看一下。

网友:
焊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