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板子,没有EDID,那它是怎么检测屏的

楼主(2013-09-04):
索尼的机子,现在有开机声,屏幕无显示,外接亮,想检查下集显工作没,没找到EDID,这个没看懂

网友:
ODD?光驱?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看,F19连得是什么电压

看实物,ODD比LVD多吧

网友:
4567四条线应当是接屏IC2通信的 细查下吧  每个工程师画图标法都不一样的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主供电哦!!!!!然后再测一下屏线插口的几根数据阻值对不对!!!是否一样!!

网友:
楼主,凡是SONY的机器都没有EDID,不用检测屏的信息。在主板上有跳线开关来确定用什么样的屏。

网友:
7楼说的对但是不完全对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这样  主板上有个跳线开关  如果你没动的话 和他应该没关系  如果是换的屏幕或者是主板 可能有关系  测测屏幕供电还还有屏红绿蓝组织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