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9-04):
小区的宽带,没有猫。网线是从墙上过来的直接插电脑上。拨号上网就可以了。现在想用腾达路由器,设置成功后一直显示正在连接,路由器复位后,不行。MAC地址克隆不行。是联通的宽带,宽带是好的能上网。路由器也是好的也能上网。换了一个网卡也不行。知道什么问题的高手,说下, 跪谢!!!
路由器
电脑
Mac

网友:
看下用拨号上网稳定吗?如果有掉线或是宽带显示已连接上网打网页很慢的情况联系运营商,解决这个问题后再考虑接路由。接你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2262-1-1.html

网友:
可能你们小区有个路由器,你们路由ip冲突,改下ip号段试试

网友(2013-10-18):
路由设置正确的话,重启路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