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BGA

楼主(2013-09-04):
北桥底部温度一般是250度,上部加热是275度加焊十秒钟

网友:
你这个温度有点高吧 不会焊坏东西吧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焊机啊,我们通常230度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温度太高了

网友:
我的一般245就STOP

网友:
机器不一样设定不同吧,楼主机器是什么型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