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电源板电容用85度的替换105的有什么蔽病

楼主(2013-09-04):
刚好市内唯一电子商电没有105的,只有85的,没办法,手头有几台19液晶显示器等着修理,就先买了几个,都是输出电容鼓包漏液,更换之后全部正常,不过心理总是想着电容的温度问题,这种低温的电容换到上去除了影响使用寿命之外还有其它的蔽端吗?一般多久会出现鼓包漏液问题呢?还是压根就不可以代换。

网友:
哎,果然小白问题没人爱理,我也知道不能代换,但手头没有,现在只想知道下后果

网友:
关于电容的耐热温度,如果环境(指显示器内部)发热小、散热好、温度低,那么85度和105度的电容看不出差别,如果温度高了,85度电容就会先出问题。

网友:
理论是不能换的,只能大的换小的,但看实际情况操作,如果你显示器温度不高,就50  60度的话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你学显示器维修的吗?电容这样东东国产几块钱能买到10多个,日本货就贵了,虽然我不喜欢岛国,但人家做的东西有好些的都是很不错的,例如液晶面板,不第一也第二了,还有就是A片,不管质量好坏,人家敢讲第二,没有人敢讲第一~~~

网友:
是啊,电容不贵,但我这就一家电子店,平时货挺全的,不知为什么最近他们进了一批85的电容,好几个型号都是,我再想用只能网淘了

网友:
我来说一下吧,这样作为应急是可以的,对电容的寿命会有影响。

网友:
在液晶和电源里面。发热量大 里面温度自然高。85度的电容当然容易鼓包。代换是可以的,但寿命不长。

网友:
多谢超主和张定文大哥,果然是和我想的一样,但没有权威认证一下总觉得不太放心,现在我放心多了,我昨天就先修了两台,发现问题之后就不再修了,店里没有,从网上订了货,货到了再说,反正也不急着用。

网友:
这个文件里面有电容在不同温度下面的特性,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