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3-09-04):
   今天拿到一块板机子,通电电流只能上到0.37A ,一看就知道南桥没有复位,在MINI插槽22PIN上测量电压为2.0V,正常应该为3.3V。初步判定有两种情况,一是南桥自身问题;二是外部拉低了。查电路图,PLT_RST#信号送到北桥和显卡,送到插槽的就不用管了!在电路图上,看到送到北桥和显卡都经过0欧姆的电阻,只要找到这两个电阻即可,但是板子上没有标出元器件名称,这样就增加了难度。我只好找了一根细铜线一头焊在MINI插槽22PIN上,一头接在万用表表笔上,这样跑线路即使正反两面找,也比较方便!不一会,找到通到北桥的电阻了,取下后,触发测量南桥复位电压还是2.0V,看来不是北桥的问题。接着找显卡,取下电阻后,测量南桥复位为3.3V,看来是显卡的问题。测量这个电阻的两端对地阻值,一端为300多,连着显卡的只有46,看来是显卡微短,取下显卡,换上新的显卡,测量复位正常,上U上内存,跑码显示,故障排除!

网友:
lz的功底很好,绑铜线这个方法不错,回头试试

网友:
学到了绑铜线,显卡微短真不好找,我还以为正常的呢

网友:
LZ绑铜线这个方法可谓别出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