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暗屏快捷维修一例

楼主(2013-09-04):
屏能显,暗屏,据客户说有时能亮机的,查屏线接口发现屏供电脚:21 22 23 19V 20脚点亮脚没有电压,问题出在这.查Q26 三脚无电电压,实际板中R312无,而另一边有3.3V .把他们连起来.成功点亮屏,稳定使用!查电路查了好久.没有时间详细写.只写解决方法!
暗屏
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快秒杀了,一举干掉,实力够强

网友:
的确是秒杀呀

网友:
看的不算太明白 是 R312电阻 坏了么 直接越过他飞的线吗 ?

网友:
不错,不过过于简单

网友:
快,准,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希望我天天能修道这样的~~每台200大~~~哈哈

网友:
R312无件,你应该查R313那颗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