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航嘉BS3000+系列保护了~~~~

楼主(2013-09-04):
几个航嘉的BS-3000   BS-3500的,电源是EM311+SG6105的方案,这些电源都是短接后风扇动下就没有下文了,短接第4第6脚后可以开机,什么问题出在保护这里了,短接后5V电压为2.5V   3.3为1.6V   12V有6V多,这样看电压只有原来的一般,有高手知道这样的电源怎么修吗?

后续将继续发其他的电源情况,BS系列有好几个都是保护了的,短接后风扇动下,还能听到变压器的叫声

补充内容 (2013-9-7 13:23):
今天测了几下,发现电位器有点问题空载电压12V还算正常,5V基本到了临界点了  5.8V  3.3V才2.3的样子,负载就变了 5V  3.3V都正常  12V就低了  10V多,汗这脚什么事~

网友:
一个BS3000系列的4脚和6脚接地后3.3V为2.1    12V为12.35V    5V为5.8V  看情况12V和5V电压高了点就是3.3低了,下午在来研究~
接了个硬盘负载后  3.3和5都正常了  12V只有10.5左右了,  这样的电源真麻烦啊,6105这个IC我又不了解  有高手指点下不~

网友:
后续将继续发其他的电源情况,BS系列有好几个都是保护了的,短接后风扇动下,还能听到变压器的叫声

网友:
给一份6105资料供参考。

网友:
6105有各电压的欠压保护,后级电压都变一半的话查取样反馈电路和300V或390V。 如果支保护后变压器有叫声一般为后级短路。

网友:
今天测了几下,发现电位器有点问题空载电压12V还算正常,5V基本到了临界点了  5.8V  3.3V才2.3的样子,负载就变了 5V  3.3V都正常  12V就低了  10V多,汗这脚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