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1A11T MBX-249 开机过一会掉电

楼主(2013-09-04):
SONY PCG-71A11T
MBX-249
开机过一会掉电

进系统到界面掉电,进PE掉电,硬盘拔掉,开机,亮一会也掉电,

HM65的桥焊过,CPU加过几个电容,还是一样

谁遇到过呢?

网友:
解决没?我这也碰到一个。。

网友(2013-10-21):
有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检测下屏接口有没有异物

网友:
会不、会是NEC电容的问题,这种机子还没修到,不知道有没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