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的这个电路搞的哥蛋很疼

楼主(2013-09-04):
品牌: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故障:vccp电压低
这是块祼板,刚开始是公共电压不对,12.65v,换了499k的分压电阻后正常了
现在是+1.1-vccpp这个电压只有0.24v掉电,在断开PJ7或者PJ15时只有0.35v不掉电。  看图:
如果把PJ1断开,并且把PR111取掉则有1.05v,这时候PJ7或者PJ15是相连的。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比校正常了,所以我正在朝这个思路来 看图:
现在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了:一,VTT_SENSE部分    二,PJ1的后续负载
首先,VTT_SENSE部分,设想当待修电压正常时,会有一个正常电流经PR110,PR111直接到CPUSENSE  LINES部分供其检测送过来的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会发出好信号也是经VTT_SENSE反馈给芯片第7脚(FB脚),所以我认为:VTT_SENSE那个箭头应该是双向的才是正确(或许是省略了吧);再者应该先修PJ1的后续负载,让正常电压出来,才会有正常电流。看图:

PJ1的后续部分给了三个地方:时钟,HM55,显卡
时钟有1518脚是这个电压供电,断开R277通电,0.24慢慢掉电,排除这部分

显卡没有用到这个电压
所以就只有HM55了。
唉,只有动桥了,先放两天吧,听听各位高手意见
我的分析和思路是否正确?你们又会怎么分析?

网友:
为什么要RP111跟PJ1一起断开后VCCPP才正常呢?有没有试一下只断开一路看电压是否回升,个人感觉后级短路拉低的可能性还是大一点

网友:
试过了,只断开PR111或者PJ1,是不会产生1.05v的,这个板我也拿在手上半个月了,修到没兴趣便放到一边

网友A:
我来说下我的建议,首先我想说的是vtt-sele是电压值的一个选择信号,下面也有备注,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是输出1.05v当为低电平是为1.1v。芯片第7脚是一个稳压回路,电压值告诉你了 是0.6v。其次vtt-sense是一个vfb的电流检测信号。r110 120 119 都是需要检测的。还有看看这个电流检测信号的对地阻值。无穷大为桥的问题,为0也是桥的问题。检测这个对地阻值是需要断开r111。暂时我的建议就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下我的建议,首先我想说的是vtt-sele是电压值的一个选择信号,下面也有备注,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是输 ...

谢谢大神回答,经检测那个电流检测信号对地阻值无穷大,所以确定是HM55的问题

网友B:
怎么才能断开PJ1呢

网友B:
VTT_SENSE来自于CPU 它的无穷大与南桥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_SENSE来自于CPU 它的无穷大与南桥有什么关系呢

娃,你的两个问题都有点二,小心被正义版主扣分的

网友:
烧鸡试试。

网友:
谢谢提醒,这个一开始就试了,但是不是太明显,HM55稍微有点温度,不敢肯定它有问题。如果明显也就不会有后面那些事了

网友:
娃 老子没有上过培训班,不知道正常

网友C:
先换电源管理和电容试下

网友:
LZ,修好了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能断开PJ1呢

PJ1不是个节点么?烙铁焊开就好了,仁兄多恶补下吧......

网友:
今天早上拿出来加焊HM55,然后连上PJ1,1.04V,心里格登了一下,妹呀,你不会这么快就好了吧?哥还没玩够呢。
当我连上最后一个,PR111,上电,结果,0.28V,一下一下的掉电,看来,我先前的判断有不对的地方,认为只要修好了负载,
电压就正常了,当然电流也就正常,现在就是VTT_SENSE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下我的建议,首先我想说的是vtt-sele是电压值的一个选择信号,下面也有备注,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是输 ...

大师,再帮忙分析一下,仁宝好象只有这个才设计成这样的检测反馈,有点棘手

网友:
楼主思路完全错误!
SENSE是一个电压调节控制信号!基本作用是节能!他伪造反馈电压信号给PWM的反馈端达到控制的效果!
这例子里面明显不是负载短路或者电源本身的问题!必定是VTT_SENSE控制出错!

网友:
此=是高手问题,楼主换过U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