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机。04问题。。

楼主(2013-09-04):
用了两个月新机。主板。铭宣B75MU3.威刚。西数500蓝。G1610。杂牌电源。
现在客户反应有时开机就这个画像卡住不动了,重启几次又可以用。现在还可以用。请大家支招啊。。。。。。
屏幕右下角出现04。的代码。

网友:
可能是连接硬盘或光驱的数据线有问题。你可以用排除试一试

网友:
新装的机子还不好弄吗!!!!CPU ,内存。。。。硬盘。。。主板。。挨个换鸦~~~虽然累了点。但是问题还是能解决的!!!

网友:
硬盘的问题最有可能,其次是主板(先不要接光驱测试)

网友:
硬盘数据线和电源接头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光驱。键盘。外设有没有可能

你测试肯定要最小化系统啦,测试时不要接外设,就主板CPU内存硬盘键盘鼠标,测试即可。一样一样代换。

网友:
在淘宝买的吧

网友:
主板有的换吗。。找商家换一块主板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先从bios入手。。

网友:
目测 卡硬盘。。。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BLOS 不过还是要从最小化系统试一试(主板 CPU 内存)  问题还是这样的话 在换内存 不行就刷BLOS

网友:
这图拍的不错,该突出的都突出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先给COMS放电一下,不行,去外设,看情况,如果还一样,换板试一下,两个月应该有保修的吧!

网友:
好像是bios程序出错了。修得话先刷个bios吧

网友:
都是便宜货惹得祸,全是三线品牌

人家CPU是一线的

网友:
确定是全新的就一个一个排除,自己修假新机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

网友:
新机子最小化系统查故障  然后换故障件

网友:
LZ情侣妆哦!最小化,有可能是外设!

网友:
我也认为先刷BIOS看看然后就是硬盘

网友:
图片问题,自己照出来的吧!换张试试。。

网友:
pe能进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检测到显卡和内存就卡硬盘了?

显卡和内存不检,机器能亮???

网友:
个人感觉多数是硬盘事情的比较多一点·  试试吧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好了就刷BL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