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卡内存掉电

楼主(2013-09-04):
M2N68-AM SE2这块主板,触发后卡D5然后掉电,测量内村供电2.0V,偏高了,管理是APW7120,感觉也不应该有问题,内存的时钟有电压,系统管理总线也有3.3V,已刷BIOS,也放电,考虑到这个型号IO和桥是通病,上来问问大家,给指点些意见,掉电后可以重复触发,就是卡到D5就掉电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开机排针电压低的原因  822排阻

网友:
换CPU,内存,看背后有没有断线

网友:
焊桥 这个桥有问题

网友:
内存的几个电压都测了么。。

网友:
这型号的板,CPU2。5V供电,常出问题 我都修了N块了,

网友:
主板电路不是很通呀~~~先换换内存~~~CPU外设~~看看有没有变化~~~一般单桥的的板子单桥坏的几率高点

网友:
1.8的   出2.0很正常的

网友:
822排阻问题多

网友:
帅!还真是这样,开机排针电压才0.3V,真是排阻坏了,真是太感谢了,找不到这样的排阻代换,要是直接飞线可以吗?

网友:
建议不要直接飞线。上次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直接飞线,结果一上电把我飞的线直接烧断了。建议还是找相同的排阻换吧,

网友A:
晕  你的现象应该是自动上电吧

网友:
这个不是卡内存掉电 是桥虚汗了   昨天拿到一个68的板子 好像也是跑到内存就掉电了 果断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你的现象应该是自动上电吧

en ,忘了写了,就是自动上电,换了822后修复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