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C600能进系统,但是进系统后每次都是30分钟左右就掉电自动关机

楼主(2013-09-04):
东芝SATELLITE C600能进系统,但是进系统后每次都是30分钟左右就掉电自动关机,系统安过了还是一样故障,CPU座后面也加3300UF大电容还是一样故障,散热没有问题,用鲁大师测试CPU温度在65度正常范围内,那里出问题,看主板之前是换过了IO芯片,加过焊显卡

网友:
温控,供电   麻烦

网友:
每次都是30分种左右就掉电,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一般是信号的问题。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同BIOS应该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