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amd独显卡滚动条

楼主(2013-09-04):
联想E425 AMD  独显的 来的时候网卡烧了 拆掉网卡能正常亮机  检测发现卡滚动条  装不装网卡都一样  硬盘换了  内存换了  桥换了  还不行  没思路了

网友A:
更换系统,裸板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系统,裸板测试。

更换的系统所有驱动都不要装

网友:
网卡没装上 或网卡供电部联烧 供电电路修好装块网卡就可以了 如不行 那可能就是雷打到北桥了,,,那好彩了换吧

网友:
换个网卡板,100%好

网友:
南桥换了没有呢?  最好 看看南桥的条件正常不?

网友:
bios。桥。cpu .外设。系统都可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