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10 开机用一会掉电

楼主(2013-09-04):
今天收到一台 dell3010,开机测试是快进系统是掉电。拆开电脑观察主板无进水痕迹,显卡供电的高低端管发黄,显然是烧下的,裸板测试,显卡供电高低端管很烫,换一对也不行。请高手指点下 谢谢
显卡
掉电

网友:
换上下管和IC一起换掉

网友:
赞同楼上的,把显卡控制IC一起换了,不行换个CPU试试。最好先确定是不是温控问题。

网友A:
有短路了跑跑电路了

网友:
散热先看下

网友:
建议散热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