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检测不到独显

楼主(2013-09-04):
y470系统里检测不到独立显卡,双显卡,i5cpu,n12p独显,开始是装不上独显驱动,后来检测不到独显了,只有集成显卡,换了一个独立显卡还是检测不到,换过cpu,系统装过多次,有没有修过这个故障的说说,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13-9-7 08:38):
换显卡后可以检测到了,但还是装上驱动后死机

网友:
集成的HM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PCH看看

网友:
换个cpu  看看CPU到显卡的耦合电容是不是掉了一个  上次修到过一个好像也是Y470同行拿来的说是除尘除完就不认独显了 结果我一拆开键盘就看到掉了一个电容 哈哈  补上OK

网友A: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XP不能识别双显卡的···win7才能··

网友:
兄弟 我觉得那个小白说的对,我这里也有个Z470

网友:
Z470不识别独显,摔过,我像也是掉了什么电容之类的 ,我要努力修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XP不能识别双显卡的···win7才能··

装的是win7

网友:
呵呵,你那是捡漏了,这种事不是天天有的

网友:
这个板子换过好几个了  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