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30艰险维修

楼主(2013-09-04):
板号:SW9故障现象:有待机,不触发。
维修思路:G3 S5状态电压,触发条件。
维修过程:板子为二修,BIOS被刷过,EC被换过,对方说只等换南桥了。我拿过板子开机测试,3 5V电感有电压。触发开关,电流没有反应。
根据上电时序:测EC待机,EC复位,适配器检测,32K BIOS不用考虑了,正常。
                         测南桥待机VCCSUS3_3

                         为0V,哥笑了,追查此电压来源

                        南桥待机来源于PQ36  这个管子3VPCU转换3VS5 ,而此管导通G极要为高电平,要为高S5_ON为高, +10VALW这个电压要出来。S5_ON测试正常。而+10VALW为0,追其来源,

手头没有示波器,测PC199 1脚为0V怀疑PU8坏。换新的故障一样,于是转移思路换掉换掉PD17 PD18,10电压出来,触发上电亮机。哥真高兴,有一句话乐极生悲。测试了半天后,变成不 亮机了,黑屏,电流上到1A左右,我勒个去。郁闷。。。
拆机继续修板,刷BIOS一样,触发多次后,电流只有0.5A掉电,晕,平复下受伤的心,既然掉电,可能是缺电压,检查下转换电压,目标出现了

MAINON开启的+5V电压为0V,呵呵,测其PR171一脚为3V,这里不是15V么,怎么才3V,直接到PD18上飞线过来。电流一路狂奔,哥笑了,插屏试试,晕白屏。靠!既然是白屏就到屏接口上去测量下。

+3VLCD_CON 此电压为0,追其来源

发现这个15V有不正常为3V,直接飞线过来。神舟的loge出来了,拷机一天正常。

网友:
问一下这个飞线是要在上拉电阻的后面飞吧。

网友:
楼主果然牛这么多故障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我总觉得飞线过来不稳定,返修高

网友:
发现这个,15v待机的升压电路,还有这个15V电压,有关系的电路,很容易出问题,特别是进水的机器,或者受潮的,百分之89都是这个15v有关系的,触发0.03掉电的,有待机不触发的,几乎查这块电路,就会发现惊喜。

网友:
楼主真是一波三折啊!!不错,分析的相当好!!

网友:
楼主  问一下      为什么飞了线15V就起来了   想不明白  是不是PR171和R16都坏了?

网友:
今年广达的 升压双二极管坏的 不少!

网友:
总感觉飞线不太好,最好找到断路的地方,有可能还有新的发现,降低返修率!!

网友:
是啊,现在大家维修保修一般有3个月吧,不知道飞线后的返修故障率高吗?

网友:
这么多飞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