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网络连接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9-04):
 电脑不能上网了,点击查看,发现网络连接图标有一个小红叉,此问题要是出现在Win7系统中,那么就很容易解决,下面我们来看看Win7网络连接的解决方法。
  首先检查屏幕右下角处的网络连接状态是否正常,如果发现连接不可用,点击该图标后可以看到弹出窗口中的“疑难解答”选项,随手点下该功能Windows 7就会自动为你来检测不能连接网络的原因。

              故障提示

                         网络连接不可用

                                     Windows 7能自动检测常见问题
  当Windows 7自动检测的结果出来后,问题已经发现了,而你所要做的仅仅是点击一下鼠标,让Windows 7尝试以管理员身份来修复此问题即可。

                                          网络诊断-修复

  系统把问题完全解决之后,窗口中就能看到“已修复”提示,此时电脑已经可以正常连接网络使用了。这里演示的Win7网络连接的一个自动修复功能。
  除了Win7网络连接的问题可以通过系统自身来处理之外,在硬件或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不必用户自己想办法就能解决。详情请登陆:2013最新XP系统下载 wesign.cn
  相关教程:Windows 7自带屏幕录制功能如何使用
  Win7设置无线临时网络的方法
  win7开机网络识别慢的解决方法
(责任编辑:系统下载之家)

网友:
 电脑不能上网了,点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