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高手啊!帮分析一下波形啊!

楼主(2013-09-04):
一台联想的机子,用
示波器
测得1.8v电压波形啊,现在机子掉电!帮我分析是因为芯片的原因还是后级的原因啊,感谢
!!!!!!!!!!!!!
芯片
掉电

网友:
顶起啊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啊,小弟刚接触示波器啊,感谢 !!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看不明白。建议LZ找个好的机子打下对比看看了

网友:
你找个·是连续起来2次掉电了

网友:
这个是重启掉电的吧,

网友:
滤波电容换过吗

网友:
电容都换过了
芯片没有换,手上没有这种芯片呢!!

网友:
你走了误区,一般示波器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
学习学习,示波器怎么用的。

网友:
如果掉电,单测1.8有什么效果?你想要测出哪路先掉的吧,至少两路一起测吧。。。

网友:
那么好的示波器,给你用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