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Windows7下播放影音出现爆音杂音的问题

楼主(2013-09-04):
在Windows 7下看高清电影时,播放器往往会出现爆音、杂音的现象。很多用户都把这看成是“Windows 7与播放器”或是“Windows 7与声卡驱动”兼容不好导致的。其实这是Windows 7在多媒体服务优先级设置不同引发的。下面请看如何解决Windows7下播放影音出现爆音杂音的问题。
  第一步:运行Win7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Audiosrv,在右侧窗口中双击“DependOnService”,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删除“MMCSS删除”(不要删除其它值)。

                                                删除MMCSS
  修改完毕后,保存设置退出。这样的修改只是第一步,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进行下一步。
  第二步,在Win7开始菜单搜索框里输入msconfig,在搜索结果中点击打开“系统配置”窗口,切换到“服务”标签下,找到并取消勾选“Multimedia Class Scheduler”。

                                   取消勾选的“Multimedia Class Scheduler”
  修改完毕后,单击“确定”按钮,保存设置退出。
  重新启动计算机,使得上述两步骤修改生效。
  此时,再次在Windows 7系统下测试,播放高清影片已经不再存在有“声音迟钝”的问题。
  Windows7下播放影音出现爆音杂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更多相关教程:
  如何处理Win7声音忽大忽小
  windows7声音没了怎么办,解决方法锦囊
  Windows7系统小技巧之各软件声音调整随你设
(责任编辑:系统下载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