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类似不过内存修好一例,堪称怪毛病之经典

楼主(2013-09-04):
在论坛潜水两年,摘果无数,今天终于有果子让大家也尝尝啦,哈哈
昨晚,同行送来惠普V3000一枚,开机电流跑1.2不显示,果断心里判断显卡问题。叫同行明天等消息。闭上眼睛。。。。。两三下拆开,嘿嘿。去年前年修这个机器都快修吐了。摘下主板,PM965,显卡630,已经被人做过不止一次,上BGA,几分钟后上电电流在0.02-。0.05之间来回乱蹦,主板上的触摸板灯狂闪,卡。。。。。石化。正好到了下班时间。。。走吧,明天继续纠结
第二天来,上电故障依旧。万用表伺候。。。。一阵测量后结果如下,静态测量没有任何不对,上电后有3V没有5V,难道显卡短路?可是测试没有呀?果断摘下显卡,检测,故障依旧。。。
在摆弄了一阵,不经意间插上了右边的USB口,电流0.3-0.5-0.7哇咔咔。。。。什么情况。测量所有电感,电压全部出来。。。和旁边的USB口有毛关系???只不过上了电到0.7后几秒会掉电重新开机。来回摆弄几遍,确实只要拔掉那个USB就可以开机,经常修V3000的人都知道,那个扔了这个机器该开机的还是会开机啊。不管那么多,显卡重新置上,开机电流0.3-0.5-0.7-0.9-1.06.。。。不亮机,在惊喜中狂跌入苦海。机器还是到了1A多后几秒会掉电。
在摆弄了好久,确定不过内存,难道加焊显卡时把北桥弄虚焊了?对北桥又开始一阵BGA,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一模一样,插usb不触发,插上不过内存还会掉电。。。午饭时间到,下午准备了bios,编程器,笔记本测试卡,要决一死战。
不过想来想去,凭经验总感觉和那个USB口总有点关系,可是根据上午测试看来没有任何短路或不对的地方呀,主板又不过内存,插不插内存电流也都一样。还是先再弄弄USB口看看吧,结果出来了。。。。。

USB口插上,机器是能开机没错,但是把USB接口小面板的贴片电容一边翘起,故障恢复不开机无5V状态,难道???顺藤摸瓜,直接找到了usb5V供电管,果断在旁边贴片电容上加一个贴片电容,在不插usb小面板的情况下开机0.3-0.5-0.8-0.9-1.2-0.9-0.8-0.9-1.2哈哈,接屏一试,果然屏幕一闪听到脆脆的一声嘟 ,完美开机。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楼主牛b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网友:
5VUSB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太麻烦呢  但得赞一个

网友:
见过这个电容击穿卡LOGO的路过

网友:
看着这板真是惨不忍睹 到处都轰过了 还是被楼主搞出来了

网友B:
确定不是USB接口5V电容坏?

网友:
还好USB是个独立的板 要是不是独立的 估计楼主要修的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USB接口5V电容坏?

拔掉这个usb小板不开机,从这个看来不是这个电容坏,接上能开机,说明主板上欠缺一个,有滤波不良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b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不这样加一个, 要去查哪个滤波不良的话会查的吐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