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P6910P开机画面死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04):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了?安全模式能进
显卡

网友:
是什么系统,开机后按F8然后选择VGA模式试试看,还有可能就是显卡驱动问题,在安全模式下面把显卡驱动删掉后应该可以正常进系统,然后再重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大多数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