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个情况是否是南桥出来问题???

楼主(2013-09-04):
本人自用的一块技嘉 770t-ud3p 昨日出现 BIOS下键盘不能使用,但键盘绝对是好的,我在其他主板上试过。进来系统后,左键点击任何图标,均是该图标系统属性。右键点击没反应。当然鼠标也绝对是好的。此时键盘也无法使用。我清除过COMS不能解决问题。是否是因为主板南桥出来问题所致。或者是BIOS出来问题?谢谢!!!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你系统装了没?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进系统,左键出右键菜单,应该是键盘有卡住啊。。。。,其他键盘试下吧。。。

网友:
楼主,ALT键卡住啦,你试试在cmos页面同时再按下CTRL和DELETE,九成的可能性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