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宝典大家必看,不喜勿喷,欢迎进入

楼主(2013-09-04):
1、插电大短,要分接口短路,还是公共点短路,公共点对地值为O的一般都是电容,如果电容排除完,在拆上管,对地为10左右直接打公共点和哪个电感相通。
一般用此法维修较好,用电源限定电流设置0.3A,通电带电拆,拆到木个零件电流不在0.3A说明此零件坏
2、没待机电流主要是查公共点有无电压EC的待机
3、有待机电流0.02左右不触发,查EC待机条件,ACIN,BIOS程序,BIOS和EC之间的线路。
4、有待机电流0.02左右按开关后轻微跳变0.04,说明南桥没有得道所需条件不发出SLP_S,南桥的RSMRST.PWBTN
5、待机正常触发到0.2-0.4之间停止或断电,主要是缺供电,一个一个测看哪个电不出来
6、0.6左右不动了,测CPU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有信号
7、0.7-0.9不动,这个是代码维修了,像不过内存啊显卡啊等等
8、0.9-1.2屏幕不显,过了内存还没到显卡排查PCI设备
欢迎大家提供宝贵意见,出错的请改正噢,呵呵

补充内容 (2013-9-5 16:52):
PSOT自检流程,先内存,在PCI设备,然后显卡,最后显示人,外设,如果PCIE的一般先检测PCIE设备,在内存,在PCI外设,在读显卡BIOS,显示,其它外设,USB硬盘等(内存不过查内存主供电SPD供电)VREF负载供电排阻.

网友:
没人顶真不够给力的丫

补充内容 (2013-9-5 16:53):
SMBUS打值不装CPU时3.3V)

网友:
还没有学到这儿呢

网友:
哇靠   整理过的?

网友:
这是最基础的,如果细分的话,那就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对我们新人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恩。给了个大概的思路,学习。

网友:
不错 大概的思路分析的清楚

网友:
大概的思路,楼主整理个更细的呗!!!

网友:
对于短路的情况,我可不可以强加电烧一下,哪里热哪里就有问题?

网友:
一般吧~~ 学过的都懂一些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而言,简直是雪中送炭啊。谢谢了

网友:
笔记本最简单扼要的维修流程,还不错。

网友:
简单的维修流程

网友:
还有更好的要不要的话我发上来吧

网友:
我手上有个HP515的电流0.9-1.1左右来回跳,装内存检测卡打阻值都OK,B IOS 北桥 都搞了,头都大了楼主帮我分析下撒

网友:
过了内存还没到显卡排查PCI设备

网友A:
嗯 很好  经常总结帮助学习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很好  经常总结帮助学习啊

恩好的呀我后面还会发的

网友B:
对于仁宝的点火回路,保护隔离,有人想知道吗、想知道的话评论下哦

网友C:
有用,顶一个

网友:
对新手太有用了,希望再给点详细的,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用,顶一个

好的以后再发噢请关
注我喔

网友D:
请问 pci是什么啊我不懂。我新手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 pci是什么啊我不懂。我新手求解

PCI就是笔记本中的一个插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CI就是笔记本中的一个插槽

是个什么样的插槽那,,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个什么样的插槽那,,作用是什么谢谢

朋友可以百度一下你就知道请加我QQ546439562交流噢

网友:
大概的维修故障描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于仁宝的点火回路,保护隔离,有人想知道吗、想知道的话评论下哦

我想知道可以说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可以说说嘛

请加我QQ祥谈噢

网友:
保护是电阻起保护作用电阻串联分压,并联分流,而隔离就是N沟道的MOS管的导通条件,和P沟道的导通条件,前提是插上适配器,就会产生,保护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而不烧到别的零件,这就有了仁宝的点火回路,而隔离就是把电池隔开,用适配器工作,顶个噢

网友:
非常的经典啊谢谢

网友:
非常的经典,是好东西

网友:
好东西要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对新手刚接触修机子有一定帮助,还是值得赞的

网友:
初看看似还可以,实则有误导之嫌也要分下平台什么的啊!不过还是要谢—下.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呀 ,对新手是很有用 但是不一定能运用上,只要让他自己琢磨到了才会领悟到他的有用

网友:
很好 我感觉对我很有帮助 谢谢楼主  希望多整理一些材料供我们小白学习

网友:
在哪? 我咋看不到啊!

网友:
不够给力啊

网友:
基本东西,因人而异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对初级维修很有用

网友:
不懂,连笔记本的基本原理都不懂,所以有难度!

网友:
这些对新手还真的很有用 现在笔记本论坛这块 大家都喜欢发些有难度的帖子 好多新手都看不懂 缺少你这种能帮助新手的看似简单 却很有用的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