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不跑码 联想lig41m未解决的故障

楼主(2013-09-04):
全班供电正常,io换过,网卡取了,无复位。开机00
彻底没招了,求助啊

网友:
坛子里也有这个问题可是都没有解决

网友:
没有复位的话就去查复位电路啊,主板的五大电压都要去查查的,像这种没有复位的问题先去复位吧

网友:
如果不是复位的原因,看看能不能查到问题,如果修到南桥北桥的话就没有必要了,现在一个二手的主板才七八十块钱,没多大利润的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