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22937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3-09-04):
华硕P31撞掉一个贴片的小芝麻管,找个好板对比看,上面标着22937,查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想找代换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
前面或者后面应该还有字母什么的不应该光有数字

网友:
随便找个应该都可以了

网友:
把好板上面的管子拆下来量一下就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