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65主板装系统过程中死机。

楼主(2013-09-04):
      请教下,一台电脑(主板富士康965)装系统过程中死机,不论安装版、纯净版、WIN7、WIN8都是这样。有时可以装进去,可以用几分钟就死机。有时候在装的过程中就死机了。换了内存、电源。扫了硬盘都没问题。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有没有隐藏分区?会否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硬件问题?数据线?最小系统法,散热?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哦

网友(2014-03-30):
STPCLK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