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A7可以进系统,但按复位键没有反映,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3-09-04):
映泰P31-A7可以进系统,按复位键没有反映,有时开机第一个画面几秒钟就死机,有时几个小时才死机,按开机键1-2秒有时会重启,长按8-10秒左右才可以关机,
测量内存电压1.89V ,这个电压有时会到1.93v是不是太高了
桥供电1.32V 1.13V 1.54V,
总线电压1.29V  这个电压有时会到1.33V,是不是太高了
CPU供电1.41V,
PCI时钟电压1.68  内存时钟0.94V 电压1.89V VDDSPD 3.45V 内存系统总线3.35V
PCI复位电压4.75V  IDE第1脚复位电压5V
在运行的时候按了几下南桥和北桥,没有死机,估计桥没有空焊,是不是复位电压太高了或复位那块有问题才会这样,
求维修思路,"在此请回贴的朋友不要灌水,自发贴以来5-6贴全给灌里死了,没有一个解决了问题的"

网友A:
你跑一下复位开关线呀,看看到那里的,是不是断了,先找到它的来源嘛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测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跑一下复位开关线呀,看看到那里的,是不是断了,先找到它的来源嘛

不好意思小白不太明自,从复位开关往南桥跑吗,断线不是应该是0v吗?测了开机针有3、3v,你的意思是不是断线了也可能是有3.3v如果南桥到这的线断了就无法拉低电c压?还有pcIA15怎么办4.75应该是高了吧那怎么修是断线还是桥或什么芯片的电压发高了

网友:
首先电压大都由桥控制,桥不稳定就时而不同。复位针没反映就跑跑电路,如直接在桥子上,那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