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9005S6 开关长按才能开机,谁能帮我找找故障原因

楼主(2013-09-04):
我这有台KTC 9005S6液晶显示器19寸正屏的,开机必须要长按开关十几秒才能点亮 。
下图绿色框里就是高压板的接口,第三个接口是on口,它的电压在没有按开关的时候是1.8v ,按一下开关后电压降到0.6v了没有升到5v,电源灯都不亮。只有长按开关到电源灯常亮后电压才会升到5.0v。(第一口的电压电源灯没有点亮的时候是5v,亮了后就变成0v了)
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引起的。驱动板还是高压条?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检测适配器的电压是否达到指定电压,或者换个适配器试试,昨天修到一个,就是换了适配器

网友:
应该是开关坏了,或按键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