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F4000-U50主板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3-09-04):
这块主板是同行修过的,听说是大电流,看上面ISL6227旁有个78L05被换过。打了几个大电感,没看出什么对地的。直接通电,2A多,打算拔掉时,5A多,板的反面一阵青烟飘过。呵呵,开心了,至少可以看到方向了。仔细看了下,一个三个脚的Q80貌似三极管的糊了,那个78L05也挂了,中间裂了一个大口子。看图纸
78L05应该是由公共电压经由一个Q80开关送来转VL5电压的,量了下R818输出端对地值,58欧,不对,一般这对地值都有几百的。虽然觉得不对,但也见过一些莫明其妙的板,所以先不管了,把Q80和78L05换了再说,换上了,手拿着DC头,一看电流大了马上拔。没冒烟,,,把R818烫一边去,再插,哎,貌似正常了。一量,Q80出口有18V的电压过来,78L05也有5V电压出来。顺着图纸往下走

VL电压通过R14这个保险供给U2,也就是ISL6227芯片,想也没想,直接把6227给拿下了,料板上这个芯片太多了。再全部装上,结果,VL对地还是58,还是XXX大电流。。。仔细看了下,VL有三个小的贴片滤波电容排在6227旁,不管了,直接风枪,吹化了拿表针一挑,三个电容摆了个立正的POSE,呵呵,一打对地值,哎,正常了。通电触发,电流貌似正常。想想三个小电容一起不要有点不厚道,用万用表一打,中间那个小电容变成电阻了。旁边两个正常,那两个吹回去,这个就让它立正在这里好了。加上U和内存,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此板修复。

网友:
一个小小的电容,造成大电流我还没遇到过,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历害  要是把图纸分享下就更佳了

网友:
厉害啊。什么时候我也能这么清晰的思路。

网友:
历害,把图纸分享下吧,

网友(2015-07-25):
思路清晰明了 太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