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翔升G30V,复位灯常亮不跑码FF

楼主(2013-09-04):
一块翔升G30V,复位灯常亮不跑码FF,点复位键,诊断卡复位灯一直亮
测量内存电压1.92V
桥供电1.53V 1.12V 1.57V
CPU 1.47V
总线1.28V
PCI时钟1.75V
PCI复位1.30V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IDE复位针1.30V 开机针复位电压3.43V
求维修思路,是不是1.30V的PCI电压太低了,正常时应该是3.3V,现在不是要查南桥有没有收到两个PG满足发出复位前的工作条件,这个板没有图纸不知道在哪测量,是不是要做BGA呀?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叫复位正常不太清楚?
1、PCI复位点电压正常时应该是3.3V吧,诊断卡的灯工作时应该是一直亮的吧,要闪就是开机时闪一下或点复位键的时候闪一下吧,如果PCI有电压为3.3V不表示复位发出来了是吗,要点复位键的时候有把高电平低成低电压,再由低电压回到高电压这才是叫有桥发出复位信号吗?
2、如果PCI复位点电压为0V这又代表什么呢?如果为低是不有有东西短路了或拉低电压了,要先把他修成3。3V的高电压,然后再修成点复位键的时候有电压跳变才是正常的吗?
3、想问下,如果PCI复位点电压为0不是听说要跑线找出有问题的元件吗?请问一般是往哪里跑呀,南桥,还是IO,   有的人说往门电路跑,但现在很多板都没有看到门电路都是运放样的,我用表笔点A15同时去扫运放的脚位,或运放旁的电阻,或南桥旁的电阻,好像都没有反映样的,想了解一下,一般刷哪个子方位,或刷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
这是典型的无复位吧,你查I、O,或者刷bios试试

网友:
复位电路在实测上没图的话,真的不好修,在线等待高手,这估计不是一下能懂得

网友:
刷BIOS,到是想到了,只是PCI电压只有1。3V,感觉先解决供电再刷BIOS吧,还是BIOS有供电也会变低,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了

网友A:
上课不认真听课,饼哥讲了N多遍 复位只有正常电压的一半,就按不跑码来修,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网友:
维修好没有?是那里坏了?我也想知道,下次自己碰到了也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课不认真听课,饼哥讲了N多遍 复位只有正常电压的一半,就按不跑码来修,

想问下师兄,你没有把主板的PCI复位的电压正常的量一下,是正常的一半吗?

网友:
没图纸就看跑下线,看CPI复位与南桥之间的线路中间有没有转换无件,还有就算你PCI有复位了,还要查下CPU的复位,CPU没复位一样是不跑码的

网友:
就按照不跑码的维修思路

网友:
inter芯片组查vrmpwrgd,和pwok,这就是所谓两个pg,正常为3.3v,看你这像是inter芯片组,查一下吧

网友:
复位电压低有可能是CPU 和北桥 南桥通讯不好 造成南桥连续不断复位  复位是个低电平跳变连续不断复位  你用万用表就只能测到低电压 用波波试试

网友:
能测到低电压 用波波试试

网友:
修到这, 一般我就弄不上了, 没示波器,也不会用,

网友:
如果按上面大侠说的,复位电压只有正常一半,按不跑码来修,看过一个月神的视频,他说INTEL芯片有复位不跑码,先刷BLOS,你可以先刷一下试试再说咯!

网友:
有图纸自己慢慢查.台试机好查一点

网友:
经常碰到复位常亮,不跑码的板,供电都正常,最开始刷BIOS,一般都没用,再换IO,不行就考虑桥问题,直接放弃了~!

网友:
上面都提了那么多意见,不知楼主有没有去实际试过,希望 有结果了和大家说说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刷BIOS刷不了,官网都没有这个板的BIOS,IO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