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FPb维修经验误导了多少人烧毁驱动板主芯片?

楼主(2013-09-04):
在论坛搜索,百度搜索:“都能找到这样一则有关 Dell 2007FPb 维修经验,对于USB副电源板无+3.3V输出,可更换Q6栅极的R54---0805贴片电阻-272(2.7K),即可修复。”如图所示,就是这个电阻。

    各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如果你走大运,修好了,恭喜你。可你知道吗?又有多少兄弟换了这个电阻的后果?----很多人因此而烧毁驱动板主芯片。本论坛就有多位兄弟因此而报废驱动板。有过类似遭遇的可以查查驱动板上的U13输出端对地电阻----是不是为”零“了,为什么对地短路了?很简单,主芯片FLI5961-LF被击穿了。上个星期,本地一同行也是类似故障,按此方法换这个电阻,之后通电,按键板电源指示灯橙色灯亮了一下就没了,再也不会亮起来了,
主芯片FLI5961-LF壮烈牺牲。
    故此,提醒各位不要再步后尘。

网友A:
到底那坏了也没说

网友(点评):
盲目更换R54---0805贴片电阻-272(2.7K) 图中的驱动板主芯片发烫 彻底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那坏了也没说

盲目更换R54---0805贴片电阻-272(2.7K) 图中的驱动板主芯片 彻底被击穿

网友:
要是说明下怎么具体解决就好了

网友(点评):
尚未有好办法,但按照”那个维修经验“来操作,死得多活的少!

网友:
说说怎么解决呀

网友:
FLI5961擊穿之說 可能也是傳說誤人.
我將主晶片整個拆下. 仍然短路
整板搜索.短路點有近20個.多數是貼片電容.
可能.發現1.8V短路後就沒人再仔細追查下去.

樓主應是要表達 : USB板272開路.災情應不只一處..宜全部查完再送電測試.比較安全.

网友B:
联系了一个DELL显示器的使用大户,本地XX石化XXXX分厂,中午过去实地了解一下。

网友:
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系了一个DELL显示器的使用大户,本地XX石化XXXX分厂,中午过去实地了解一下。

这个厂大部分监控显示器都是戴尔,库房里有8台报废的2007FPB,高压板和电源板都拆掉做备件了,损坏的都是USB板和驱动板,驱动板全部是主芯片击穿,USB板无一例外---全部是清掉了白胶,更换了272电阻。与维修人员交流得知,换这个272电阻只成功维修了一台,其他全部维修失败,而且基本报废。向戴尔售后买板无货。淘宝买过两块,配修过的USB板,装机一通电-----电源指示灯---橙色灯只亮了一下之后,驱动板就随之报废,主芯片被击穿。之后,只要是2007FPB损坏,基本也就不再维修了,直接采购戴尔其他型号显示器替代。

网友:
272电阻坏的碰到过, 但为什么烧主芯片,怎么修,还是没说清楚。

网友C(2016-04-01):
确实  哪个电阻换掉都回以为好了 但是又会烧。。
我修过的连续烧3个驱动芯片 直接补休了

网友:
只是更换,也不是更改,,也就是说换原值换上的,怎么会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那个电阻更换原值的也不行吗?

网友:
这机子, 19V从电源板到驱动板,  再过USB板.

修USB的时候, 最好给USB单独供电,  看电压有没有输出.

不要直接接信号板, 万一USB没修好, 直接烧1.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  哪个电阻换掉都回以为好了 但是又会烧。。
我修过的连续烧3个驱动芯片 直接补休了

美女,原值代换也不行啊?

网友:
原阻值的电阻更换肯定不会引起这样,应该是还有其他的短路没找到而已,楼主有点危言耸听

网友:
到底怎么处理 说一声啊